M2N-MX SE 桥温度异常过高,自动关机

楼主(2011-04-27):
M2N-MX SE 南北集成,温度异常过高,开机不到半小是自动关机,有时不到10分钟;系统重装过,CPU坏了,重换过。电源也换过

网友:
看看桥供电 是不是 有过高的地方

网友:
电压正常。。。就把桥供电的电容换一换。。。还不行估计就是桥老化了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做一下重植,或许是桥焊接问题了.
近来我也修好过些这样的板子,多数都是死机问题,有些是IO导致的,有些是专用芯片导致的,有些是供电场管,有些是电容(很少),有些板子是如何检测更换元器件都还是烫的,对于这种板子在下是很想做BGA的,但是无BGA,所以只能是靠感觉和经验来猜测.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如果楼主做了BGA重植解决发烫的问题,麻烦请给在下留个条子分享下经验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是否偏高、加风扇试试。

网友:
遇到这问题我一般都是加风扇,大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主板上的桥问题。先换散热片加风扇吧。不行再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