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开机后,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1-04-27):
最近修了一块杂牌845,集成桥,开机后5秒自动关机。跑线查出是给桥供电的mos管击穿,换过之后,现象依旧!请各位前辈说说有什么好的方法维修!

网友:
那就看桥烧了没有。

网友:
查看供电芯片和南桥是否短路,与MOS管G,D,S相连的线路是否有元器件损坏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OIS,换桥

网友:
看、看开机电压有没有拉低,有可能是I/O也烧坏了啦,

网友:
这个好像要从从开机针路线,

网友:
像是北桥挂了

网友:
应该说是4秒掉电..
开关排针上电压肯定上电就拉低了.
强行将开关电压拉低,而造成4秒掉电.
查开机排针电路看看.

网友:
是不是桥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