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1-04-27):
一台戴尔M5010新机,客户拿来说摔了,不严重,开机正常,过一会就掉电!拆开裸板试机,确实是开机过20秒左右吧,发现风扇狂转,显卡巨烫,手摸上不去,显卡已经加焊过,供电掉电的时候是正常的,求个思路,应该怎么修?

网友:
先查查显卡的供电,看有没有缺的电压,如果不缺;拿掉显卡,看看还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那不行重新换个显卡上去看怎么样。最笨的办法

网友:
像这样摔过的机器挺麻烦的,主要看看有没有空焊的,加焊下各芯片为好

网友:
重做显卡  不行的话  重做南桥

网友:
估计是显卡缺电压,头几天遇到个南桥缺电压非常热的

网友:
风扇狂转,显卡巨烫,手摸上不去,显卡已经加焊过
,看显卡短路没有。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做,还是不行,纠结。。。

网友:
显卡供电没出来也显卡也会爆烫

网友:
散热模组也会导致热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