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2台惠普4411s机子,这是不是桥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今天同行送来俩台惠普4411s 的机子,一看外表真是好看啊!废话不多说,检查一下。都能开机!硬盘都好好的!一台进开机logo画面就死机,连bios都不能进!加焊南桥试机能进 BIOS了!另台机子是一个检查不到硬盘;我也怀疑是南桥!因为快要下班了!还没来得及修!开机能进BIOS!南桥的后缀都是IBM!大家说说这台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弱弱问句这个桥容易虚不!
又过了一天又这样了!南桥晶振都换了,还是不行!一点思路也没有了!最后查到一个!查到一个SD卡槽上插的一个类似SD卡的原因!一插上它就卡在开机logo的画面!我也用了最小系统法检查!没考虑到那个类似SD卡的东西!以为就是个仿SD塑料卡!以为和它没关系!没拿下了!后来最终查到还就是这个卡的原因!才不进系统!也不知道这个卡是干什么用的!真是无语!就因为这个卡,耽误差不多俩天的时间!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网友:
还有可能电阻哦

网友:
今天我也拿到这么一台机,进入首页自检到硬盘的时候,就提示BIOS检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硬盘错误,需要备份硬盘内的数据,然后进入BIOS检测硬盘。但拔硬盘开机还是有,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样都是南桥内有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的啦了

网友:
我的那台就是因为死机在logo时。怀疑是bios和南桥,因为手头没有编程器,所以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加焊先

网友:
加焊好了的那台机子,今天装好后又毛病重发了!最后我换桥!问题解决!第二台不进系统的那个,硬盘坏!

网友:
我晕倒!我个人用的电脑就是这个型号!不会要出问题了吧?

网友:
南桥 硬盘  BIOS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ibm的桥不容易坏把,。。。这个平台的机器修的还不多

网友:
目前只修道一个4411S进水的  烧了 51124  北桥 一报价客户跑了

网友:
依照常规判断吧,还是先南桥,这机器比较新款点,修的少,还没暴露出什么通病,先南桥

网友:
桥坏的多

网友:
维修这个板子走了不少弯路!最酷祸首还是一个SD的卡原因!!!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到过  个人感觉不会出这么多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