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发热引起保护关机

楼主(2011-04-27):
MSI846的板,点亮2分钟左右CPU和内存
三极管
发热至保护性关机,用检测卡检测有时不跑码,有时跑码正常,创口检测不到硬盘,电压正常。请各们高手指教。急!!!!!
cpu
硬盘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主板忒老了,没找到资料,建议换板子!

网友:
北桥BGA下 或改良下通风

网友(2011-05-31):
有发烫就是短路了,查下发烫的元件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要搞清的是发热还是烫手,这两个概念分不清那只能看着供电管发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