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超出范围

楼主(2011-04-27):
户刚买的联想新圆梦F328 电脑
出现状况: 开机时出现 信号超出范围
然后把显示器关掉再开开 就又能显示了。
但是把显示器和主机拿到店面分开连接 不会上述问题。
系统回复了很多次 也换过XP系统 都不能解决。
联想新圆梦F328台式机原来的WIN7系统换成XP的系统了总会出现超出范围1600x900  60HZ啊
桌面设置的是1024x768   60HZ啊,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啊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底下说的都错着..我来告诉你真正的办法。。那是因为你的显示器不支持高的刷新率。最好拿个CRT显示器接上(不管什么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就行),把刷新率调到60-65HZ 保证好

网友:
换个显示器  设置下 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设置的是1024x768  60hz啊没有超出他的设置范围啊!

网友:
显示器好的话,显卡就是坏的,这没得说了,两者之间总有一个得坏,或者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刚卖出去的,在店里试机都是好好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客户要的时候做了个XP系统,然后客户拿走之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呢?装好没?

网友:
显卡驱动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显卡驱动的事。
把显卡卸了重装驱动试一下吧。

网友:
把显卡卸了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跟驱动没关系。是刚开机就出现,我也遇到过,联想F518。目前还没搞明白。

网友:
更新一下显卡驱动再改下分辨率应该可以吧。超频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试过了,正常之后,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个显示器

网友:
哎,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网友:
有些显示屏会自动扫描最佳分辨率 例如1440X900 如果你的显卡没有这个分辨率它就会不停的扫描 你看看显示屏菜单里边有没有关闭检测分辨率的选项

网友:
一般是驱动的问题,换了不行就是显示器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设置的就是60HZ的,还有20的人家上面说的标准分辨率就是1600x900 60hz的!我现在给人家做了个WIN7系统,不像XP系统出现的这么频繁了,就是偶尔还会出现,真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