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黑色的945芯片的《不知道什么品牌》的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1-04-27):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 对地阻值正常 一上电数码卡的电压指示灯就全部一闪一闪的 手摸32.768晶振就能马上关机 一方是就又正常上电了 灯一闪一闪的 然后一量内存电压都不出来 还后问老师 老师就说电压不出来 电压就会一闪一闪的了 先把电压修出来就不会了!
芯片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吧

网友:
今天我去换了内存管理芯片 主板就显示了 不过我仔细看了是915芯片组的 不过品牌好想是SC<什么的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