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1-04-27):
请问各位ISL6545可以用W83321G代换吗?

网友:
脚位参数都不一样的可以换吗???

hjq
脚位一样。

网友:
定义不一样,是不能换的。

网友:
应该是不能代用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不可以~

网友:
应该不能吧!!等待高手驾到指教!!

网友:
换了也白换

网友:
脚位一样不一定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