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拟内存

楼主(2011-04-27):
pf是虚拟内存,256内存的pagefile这个文件的大小上限和C盘空间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虚拟内存的大小是你自己指定的,
并且不一定非要指定在C盘,你可以在C盘指定100兆,然后在D盘再指定100兆...指定的pf大小与你的磁盘可用空间有关,
比如你的D盘可用空间只有500兆,那么你的pf大小就最大只能指定500兆.不过一般来说的话,虚拟内存的大小,
一般指定在物理内存的1.5倍,比如,物理内存是128兆,那么物理内存就指定为128×1.5=192兆,
如果你的物理内存为256兆,那么就指定为256×1.5=384兆.如果物理内存为512兆,
那么虚拟内存就设置为512×1.5=768兆.如果是1g内存的话,
可以指定为1G的虚拟内存,或者1G×1.5=1536兆.2G内存的话,如果是xp系统,建议关闭虚拟内存

PF:Page File,页面文件(虚拟内存)
PF使用率:虚拟内存已经使用的空间量的值

因为是已经使用的空间的值,所以,您插上更多的内存的话,并不会对这个值造成太大影响。

这个使用率并不是说内存使用的效率,而是说内存占用的多少,因此并不是越高越好的。

补充回答:经过查证修改了答案,请您察看。
补充2:170-190很正常,我的PF使用率一直在300左右。CPU使用率达到一半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必担心。

如果您的电脑配置好一点的话,CPU使用率的确会有所下降,但是如果进行密集操作还是会上升很多,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系统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您的操作,当然要快速运行,CPU使用率和PF就上升了.

PF:PageFile(虚拟内存)物理内存已经不够用的时候,把将那些暂时不用的数据放到硬盘上它的作用与物理内存基本相似,要降低PF使用率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内存。

PF使用率就是表示着被系统使用的页面文件的量。如果计算机运行接近最大限度,可以增大页面文件的大小。

CPU使用率与PF使用率就相当于你电脑的CPU配置及内存条大小与系统性能的正比关系咯。CPU使用率太高说明了你的系统开销太大(XP sp2)或者你的CUP已经OUT了需要换咯;你的内存及虚拟内存的硬盘就是PF,“PF使用率开机就太高”有可能是你开机随系统启动的程序太多太大,同时你的内存太小咯,又或者你系统设置得不好...O%Z
建议:硬件升级是最好的方法(单独升内存会使机器的命中率降低 即PF降 CPU升)wF9$
改善的方法很多:装个小一点的系统,关闭随开机启动的程序,清下注册表XX,做一下系统盘的碎片整理,设置一下虚拟内存及环境变量,降低下分辨率及刷新率,更绝的话去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看其需要手工关闭一些系统服务咯...

把开机时不必要启动的东西很关掉,另外去系统进程里停掉一些进程,当然这得需要你能识别各位进程的作用了,建议把虚伪内存改为除系统盘以外的盘,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系统盘的文件碎片,速度也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较快

网友:
说得太多了.好复杂

网友:
我觉得说得挺全面的

网友:
以前知道一点 ,温习下。。。

网友:
现在谁去关注这个啊

网友:
现在内存都不小,虚拟内存意义不大了

网友:
说得挺全面的

网友(2011-05-31):
都4G内存了,还用什么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