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自动重启跑码故障

楼主(2011-04-27):
最近修的显卡有点怪癖,(奇一)有的跑码到26卡住,也没有报警声,供电电压正常,维修重新刷新BIOS,不行再加焊。有个别的会解决,有的过了26还是不显示。不知道问题所在?向大家求救!(奇二)启动开关,显卡不亮,测试卡就自动跑码,但很快就重启,跑C1等还没到26时就重启了,连测量电压的时间也不够。这个故障我已经见过好几块了哦,今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是GPU供电IC惹的祸,IC供电不正常引起主芯片供电不连续,所以就自动重启了,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穿的是李宁的鞋吗?

网友:
如果怀疑电源,那就测量电源好了。估计不是供电的问题。,另有原因。

网友:
哦.好的谢谢指点.如果换着是你的话你第一时间会从哪里开始下手.

网友:
一直跑的C1 的不插显卡跑的过内存的一半GPU虚焊 ,,有时看下显卡金手指上面那不是有拍电容查下阻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修过的经验吗?这个问题现在还困扰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