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聊聊关于PS3的事情

楼主(2011-04-27):
最主要是黄灯,看看是怎样的思路?各位高手请分享一下成果,非常感谢

网友:
都没有人回复~~~

网友:
我来回复  挺别人说 一般都是GPU  XBOX3603红基本都是GPU

网友:
想问下 红灯有不同的情况吗》像360那样?

网友:
大部分是 显卡虚汗  显卡损坏或供电短路也会黄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办法判断显卡是否短路吗 ,我有个PS3 开机风扇转下马上就红灯闪,开机瞬间12V出来,红灯之后12V没输出了,量供电发现开机瞬间CPU 和其他基本都有供电,就显卡开机瞬间没供电,我把显卡上12V断开还是如此,想问下是什么原因,是显卡短路了吗。,还有PS3可以直接换主板吗?貌似光驱和主板要对码,请问码在主板哪个芯片里?CPU还是其他?是否可以更换?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PS3我一定要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