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torun.inf 夹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硬盘分区里有个autorun.inf 文件夹删除不了?在dos ,安全模式,pe,都试过!删除不了!?用XueTr软件看这文件夹如图。。请问如解决?(除去格式化)

网友(点评):
没必要理它,它是Autorun病毒防御者制造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病毒免疫出来的,现想去掉它。不知怎弄?这 autorun.inf怎生成的、?删除不了!

网友(2011-05-31):
重装吧,使用U盘前最好查毒,养成好习惯

网友:
重装格机吧,要么全格,

网友(2011-07-09):
用 冰刃 试试

网友:
好像不影响什么嘛
不管就行了

网友:
难难难,除了低格。

网友:
   删除原来的AUTORUN.INF,然后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名称就改成AUTORUN.INF就可以了,具体的什么原理自己去想。

前提是先修改AUTORUN.INF文件属性

网友:
不影响 啊

网友:
是不影响,就是看着难受。

网友:
曾经我也遇见过!最后是把盘格式化了!

网友:
从最小子目录开始删除··直接删除AUTORUN.inf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找个畸形目录修改工具,改成正常名字,就可以删了

网友(2011-08-11):
是病毒免疫文件,对你有好处没有坏处,不用删除,把他隐藏了就是。

网友:
没遇见过,懒得折腾

网友:
原来网吧系统打疫苗的时候见过这个!除了格式化,我没发现更好的办法!

网友:
在cmd命令行下面先把..目录删除了再删autorun.inf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PE  U盘里也有这个空文件夹

网友(2011-09-10):
您的机器安装了杀毒软件了吗?从图看,好像是杀毒软件的隔离文件夹,删除不掉的,除非卸载杀毒软件

网友:
u盘病毒专杀工具6.0 ,清除免疫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中了autorun病毒了呢?

网友:
又不影响使用,删除了干什么?

网友B:
鉴定完毕!

网友:
留着它吧,这个可以防毒的

网友(2011-10-28):
这不是病毒,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