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v2000..

楼主(2011-04-28):
手上有台dv2000的机器,一切正常,但是当机器的温度到达一定温度的时候,触摸板就开始失灵了。。关机冷却后,再开机又一如既往的正常。。。难道仅仅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某个元器件因为,热量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IO试试,触摸直接由IO管理的,有可能是IO不良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单桥的吗?重做桥看看了~~

网友:
这个 不好讲   如果没什么最好不要动

网友:
得照图纸看下 先查 EC  在看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lz 触摸板不能用时 是死机吗 是的话显卡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外接能用吗?不是死机把,先清理一下,不行的话看看桥把。

网友:
温度高上来,就触摸板不能,有没有死机

网友:
是不是io触摸板关联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把IO拖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东西一切正常问题只有触摸板

网友:
小问题难整,EC方面考虑吧

网友:
先处理好散热问题撒

网友:
换触摸板吧

网友:
查图纸,测一下先,再下定论。IO。SB。触模板。

网友:
温度高后 只是触摸板不能用还是死机,如果只是触摸板不能用可能是IO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