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GA返修台都是采用热风的

楼主(2011-04-28):
为什么现在的BGA返修台都是采用热风的,有谁知道工作原理跟好处吗,
用其它发热丝材料不是更节省材料费吗?

网友:
最好的是超声波焊机,,,,谁玩得起?,,,热风加热比较均匀,温度易控制。。。。在网上看到用光烤的BGA机,它完全放弃温控,对比我深感无语,还不如买把破风枪好使。

网友:
二楼说的对...风热..均匀..好控制..没有余热

网友:
光烤的有两种,一种是发热砖,漫辐射,加热范围大。另一种,定向辐射,精准局部加热,比风枪牛逼多了,德国进口就这种。

网友:
有精准的红外线加热设备.英过产的Ir 301.看其介绍是挺好的!但价格昂贵呀!!美金要2.1万.一般的维修.谁敢去买呀???猴年马月才收回投资呀???

网友:
有些芯片如VIA的上面有反光部分,如果用红外 的话效果不是太好的,还不如热风的好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光烤不可能实现精密局部加热,要控制光温,就必须在被加热体上搭接N多的反馈探头,它只能实现被加热体反馈式控温。你如何去材料内部搭入探头?因此注定光烤物体表面与内部有很大的温差,而且必须考虑物体反射。此原理用在BGA中是相当失败的。
       热风是恒定自身空气温度,靠空气流动去影响被加热体,它不需要考虑热反射问题。这才是BGA比较科学的方法。
       不要以为会发光就是牛逼的东东,其实那是很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光烤不可能实现精密局部加热,要控制光温,就必须在被加热体上搭接N多的反馈探 ...

只能说你片面了,热风由于是介质传热,不仅热效率低,而且由于气流的流动,不想加热的地方也会被加热。还有就是不仅仅是可见光可以定向,红外同样可以,只要光源够小,定向光轻而易举。定向到极端就是激光了。投影机的光算不算定向?

网友:
热风不受受热对象表面因素,红外的对受热对象有关,如果表面成份不一样(如楼上有一位兄弟说的VIA的芯片),则会有受热不均现象(表面不同吸收热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效率低不代表它不先进,效率高不代表它很先进,要分清用途,我们研究的是BGA焊接,强扭光烤式用来BGA是说不通的。
  激光与普通光源根本就是两码事,不能说把手电筒的光聚于一点上就是可当激光用,再者想控制激光的温度难于上青天,一个国家都玩不起,更别说是个企业了。

网友:
带上激光,是想表达下定向的意思,不是说就用激光了。谁不知道激光跟普通光有很大不同啊。

网友:
笔记本主板、台式机主板等产线中的重要生产设备,回流焊,无论大小,都是热风加热,迄今没有见过红外加热的,测温也全部是通过接触式,而非红外测温方式

网友:
受教了!通过各位的讲解,对BGA认识又深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买了台便宜的红外BGA。。。目前做了几块主板没发现有问题~除了全手动之外效果感觉挺好的~

网友(点评):
用风枪DIY的BGA 做主板都没问题,等你碰到难度较高的板子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