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啦

楼主(2011-04-28):
我昨天修道一块技嘉主板.客人拿过来说点不亮.但我把诊断卡给插上开机.但诊断卡上显FF。然后诊断卡上那一排灯都在闪包括玛也在一闪一闪的..刚开始以为是南桥供电引起的.但测电压是正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测测别的供电 内存什么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都不能测电压啊.像那彩灯一样闪那么厉害没有办法测啊.电源都试了的哦.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一下.我只是大概的测了一下.桥电压.灯一亮电压就来了.闪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