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问题

楼主(2011-04-28):
昨天收到一台IBM T40的机子,问题是:待机的时候电流是0。04是正常的,3V,5V,1。2V,1。8V都有,触发后的电流很小,只有,0。09,我量了一下,3V,5V,1。2V,1。8V均没有,但是L9的,1。5V有,L10的2。5V 只有0。45V其它的电感上都没有,不知有哪位大侠修过?
问题

网友:
刚才又能开了,不过跑到E4C6哪里就掉电了,不知道谁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看到好像待机电流偏大了点,看看有没有MOS或者IC短路的,你的VCORE电压也没有呀

网友:
兄弟你开机后3V 5V没有了说明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啊!!
最简单的饿办法就是先把南桥拆了,然后上电,看还短路不??一般3V 5V出来后还要过一个开关管才到后级其他负载!!一路一路断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