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由器如何共享打印机

楼主(2011-04-28):
我是用的是 磊科有线路由器,和一只磊科无线路由器   第一个是有线的,然从LAN口分出去插入无线的路由,再分出,总有6台电脑,两个路由器分别插3台。

现在就是接在无线路由器上的一台打印机,只能共享再这个路由上的3台电脑,不能共享到 有线路由器上的3台电脑,

请教大神,该如何设置、?

网友:
关掉下面一个路由器的DHCP服务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先接 有 线,再分到无线路由器 上。  那去把无线路由器的DHCP服务关闭吗?如何关闭?

网友:
你自己搞乱了。
1、用一个网段。
2、用一个DHCP。

无线那个不需要设置,不要开路由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就是设置有线路由器之后,直接接入后面的无线路由器吗 ?还是哪里经过设置 /?
后面接入的无线路由器是用静态IP接入的,

网友:
直接在有线路由器上设置,无线路由不管。设置6台机器IP,网段要一样。就 OK了

网友:
设置完成后可以在无线路由下的机器里ping下有线路由的机器,如果能通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设置过六台电脑的IP。。兄弟,我做的和你说的差不多啊。但是我打印机,只能共享在无线路由器上面。  有线路由上面,查找不到打印机

网友:
有线路由接出来的线接到无线路由的LAN口,那么无线路由就相当于交换机,所有的设备就在一个网段里面了。

网友:
你先ipconfig 一下你6台机器的IP ,查看下网段是否相同·!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  无线路由器当作交换机的话,需不需要设置?改成静态IP  PIN口的地址要不要改?

网友:
无线路由当交换机用。把LAN口地址改下就行了。因为怕和第一个路由口冲突。至于WAN口。。就不用管它了。因为没有用。直接插到LAN口任意口都行。DHCP服务应该关闭。

网友:
有线的xx.xx.xx.x1,无线的xx.xx.xx.x2.貌似可以……我也对这个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照12楼说的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