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低,

楼主(2011-04-28):
上CPU没供电,,空板时内存供电,,1.8,一上CPU就被拉到1.3了,,是哪的事呢???、

网友:
  你这个帖子没法回答,相信大家看完后都和我是一样的感受。请重发新帖,详细说明故障。还不明白的话参阅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578-1-1.html

网友:
没说明白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那你就在内存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跑一下线路,看是哪里把它给拉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