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格 燃气灶 打火 电源适配器损坏

楼主(2011-04-28):
电源适配器无输出,打开量整流出来300V正常,但量振荡芯片各个脚的电压 都是300V ,开关变压器次级无输出电压,估计振荡芯片损坏,此电源输出3路比较特殊,在市场上无法买到

网友:
随便弄个手机冲充器换了就行了撒, 保证输出5V, 1A就可以了嘛!

网友:
按适配器标注的参数,配一个电源也可以,,

网友:
不知参数,这么多路输出怎么配,市场上没卖的。只有找原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那几个集成块型号也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