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三分之一竖线,三分之二图象正像.

楼主(2011-04-28):
如题.开始拿来的时候右边是竖线,左边图象正常.因为不得空修,就放在一边先.过了一天,再试机,图象正常了,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要吗就两个问题,1是屏线接触不良、2是屏本身的软排线接触不良所至

网友:
我们修这种19屏的故障对同行150-180元。一般个人公司是没办法修,需要设备,和配件。不过我相信在过几年山寨的压屏机子会越来越多。不过蛋糕就这么大,不够分哦。

一共是两台机子 有一台是专门压横线 (特殊的)
两台机子价格6位数的价格哦。
下面有一个图是其中一台。

网友:
一般的维修点确实没办法 的有专业的设备,像这样的问题都报废好几块屏了!

网友:
楼主是放了一天就好了吗??那估计是接触不好啊。。屏模块坏的画那是没办法修的。。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最好换一条,再烤试保险。

网友:
屏线问题???。。真的学到了。。

网友:
屏的软排线,我有几块这样的屏,找不到会修的人

网友:
屏线热压机动辄要1万朵,确实投入大。

网友:
屏线问题,最好换一

网友(点评):
是绑定上的软排线! 不是驱动板到屏接口的屏线

网友:
学到了,不错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板和屏线接触不良你又放一天它就又出来了我也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
像种情况一般是屏的模块问题,专业的说就是COF (柔性线路板),一般修显示器的人解决不了,要送到专业修屏的地方用热压机重新压或换一个上去,要换的话非得同样的材料屏才行。建议你先烤烤机,有问题你自己捏一下,如果能好,就想个办法塞点东西保持这种状态装框,千万小心,从来没有拆过屏的人很容易自己把屏弄坏的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排线的问题把

网友:
COF 坏了 这机器很贵,估计没有几个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