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报Thermal sensing error更改线路一例

楼主(2011-04-28):
IBM R60 Thermal sensing error更改线路一例 。查了一下意思是热感正常错误,那么应该是更温控电路有关系。
重点 MAX1989工作条件VCC3.3v
H8_SDA2 3.3v H8_SCL2 1.6v
左右,控制信号不可能怎么低。于是把这条线上的U6 U18更换后一样。没有思路了,休息一会。
H8_SCL2是由VCC3BRN55排阻出来的,很奇怪RN55上端有3.3v,下端却只有1.6V,而另一端3.3v正常。有个大胆的想法,把RN55下端短集一起,通电3.3V,接屏,插上硬盘顺利进系统一切正常,修复完毕。
WORD版下载:

IBM R60 报Thermal sensing error更改线路一例 .rar

网友:
楼主可以简要陈述一下内容,好让大家可以选择是不是应该下,毕竟是扣分的

网友:
短接了SMBUS。你的机器测不到温度了。

网友:
楼主你没查下RN55对不呀

网友:
那会不会是哪个排阻的问题呢?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排阻有没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那个排阻有问题了啊?

网友:
要是有问题一定得要从新找一个样的换一下,要不怕以后有返修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样为何就不会报错呢,短接上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2011-06-04):
貌似背面有几颗电阻改动一下也可以

网友(2011-11-24):
楼主这个是不是那个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