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同方上网本imini S1主板

楼主(2011-04-28):
有电流走到0.4A。求助各位高手,供电芯片ISL6218,这个芯片易虚焊吗?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易虚焊

网友:
待机0。4短路了吧

网友:
yqz437
的帖子
你修理过这款机子吗

网友:
南极宝宝
的帖子
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到0.4a没有动了

网友:
南极宝宝
的帖子
主板上还有一个tps51120

网友:
你这个比较好修看图纸查一下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到0.4A时,各大电感电压全都出来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