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三个电感 都发烫。伴有吱吱声

楼主(2011-04-28):
945GM主板。。RT8802A 芯片。。芯片换过。协供 也换过。。刚开始。没CPU 供电。加焊 座子现在 供电有了。有吱吱声。。电感一会 就很烫。。6个场管 全换。还是一样。。换下来的。有2个 管子不正常。示波器 。打波形 非常 乱。。不规则。。RT8802A的26脚。测到。应该不管 协供的问题。。测6脚 2.4V 789脚 2.3V  13脚RT 1.29V 。。   三个 检测 脚。。1.3  1.31  1.28V

现在 不知道 还要换什么了。

网友:
有短路。查查看看

网友:
电容       北桥     U

网友:
把电容和电感换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驱动电路中的泵电二极管不良。

网友:
个人感觉有短路的地方。有没有换个供电管理芯片试一试

网友:
cpu供电控制  换个试试看

网友:
换个座吧..你都加焊过座才有供电..换个应该好了

网友:
我觉得是CPU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換电感就OK

网友:
曾经有个客户拿来一块还没有过保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修了半天没都没修,结果和客户商量换主板啦!哎!他那个主板拿走了,要不是可以继续验究。

网友:
上个带灯测试仪,看看重做的座子是否做好了,

网友:
通电 诊段卡。已经跑码。。 电容 换了 。找到一个类似的。G31主板。。测CPU 对地阻值。好的板子 400多。有问题的。200多。。

网友:
吱吱法响应该是没有上面大的问题,IBM T61P 的机子就是会发响啊。

网友:
供电部分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