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用一半个小时左右黑屏

楼主(2011-04-28):
ACER V193W 用一半个小时左右黑屏,加高压板故障依旧,测量灯管没有问题。应该是驱动板问题,网上订不到相同型号的原装驱动板。怀疑驱动板数据有问题,但找不到其数据。求助中。谁有数据发来我试试。谢谢。存储器是CSI 24C04。驱动板图片如下。
黑屏

网友:
此现象好像是元器件热稳定性差,和程序无关系

网友:
换个通用板也可能呀,,,

网友:
与程序没有关系, 查高压板、灯管、驱动板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稀焊

网友:
如果没有就还是高压条问题,因为高压条有好多种,一般来说新的可能不行.我有过这样的例子.我拿新的高压条不行,后来找条坏的<意思就是老的换下来的>修一下换上去OK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灯管问题...跟驱动板没关系...灯管脱焊,用久了发热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有没搞好咯 高压板啊 我以前遇到N台都是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还是灯管的问题,修过给人换过灯管的,有时候灯管漏高压,有时候不漏,处理一下焊接点OK

网友:
驱动板问题,交换块的好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2011-06-06):
驱动板问题。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后试机三天都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哦,我还以为应该是高压板的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应该先量下高压开关信号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屏暗?仔细看一下

网友:
简单说 就是发热虚焊什么的

网友:
可以尝试点亮后把开关板取下,以前修过这种机子,是开关板问题

网友:
电源 板问题 我 遇到过 电源不稳定 开始 也是像楼主一下什么都换

网友:
热稳定不好,换板把

网友:
哪家代工的?板号是什么?论坛里有冠捷代工的宏基V193W的程序,找找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1581-1-1.html
看看我这个帖子,也许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