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公共点电压就是保护隔离电压吗? 新手。

楼主(2011-04-28):
笔记本的公共点电压就是保护隔离电压吗?  多多指教。

网友:
是的,适配器供电等于适配器电压,电池供电等于电池电压。

网友:
不是。公共点电压是适配器电路输出和本机电池电路输出电压共同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3喽说的对  适配器和电池输出的 公共点

网友:
保护隔离之后就是公共点啦

网友:
谢谢3楼 楼主的回答。

网友:
3楼正解,公共点电压直接输送到各供电电路的上管

网友:
3楼,顶!!!正解

网友:
同意楼上说发

网友:
兄弟们。也太乱了。我给做个总结:
1.公共点电压是适配器电路输出和本机电池电路输出电压共同点。
2.保护隔离之后就是公共点。
3.公共点电压直接输送到各供电电路的上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3.公共点电压直接输送到各供电电路的上管。
是上管的D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