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f4主板 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 !!!

楼主(2011-04-28):
键盘管用 鼠标不能用    电容吹掉了   电感换过了   键盘鼠标口  也换了  对地阻值都正常    跪求故障原因 。。。。头大。。。。

网友:
上拉电阻有检查过吗,如果正常的话,那就剩下查线路有没有断和IO芯片了。

网友:
如果线路断了  IO坏了    那键盘还能用吗?   真的搞不懂

网友:
对了  原来是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把电容去掉后键盘管用了    鼠标不行    然后换口

网友:
查一下接口到IO的线路..不行只能先换个IO试...NF4的板我也遇到几块键鼠不能同时用的..同时用就会键鼠都用不了..只用单键或单鼠就很正常..IO跟接口电路都换过..只差桥了..当时想到这问题没必要去做桥了..只好搞个USB的鼠标用..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这么说也就是没得修了   晕死    跟客户解释吧     最讨厌就是跟客户解释     哎~~~

网友:
跑下线路吧!断线了把

网友:
不知道与io发出的 kbrest有没关系

网友:
先找75232这个IC,再找IO是不是正常.

网友:
搞维修的又不是神仙,该测试的测了,无能为力也不是不行。

网友:
我说线路断不一定全断了,一般鼠标和键盘各有两条线是连到IO的,IO也不一定真坏了,你看那么多脚的芯片是不是挺容易短路呢?所以有时搞一下清洁也能把问题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