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945oln不跑码

楼主(2011-04-28):
上假负载测得cpu共点1.32V时钟0.4复位1.2pg1.21,内存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南桥供电也正常,可还是不跑码,请问各位这样一般是哪里问题????

网友:
压座子试试。刷BIOS

网友:
都正常不跑码,看CPU座是不是贴片式的,是的话压一下,顺便压一下桥,不行再打一下BIOS片选喽,没片选就不用刷BIOS了,有片选刷一下,不行再量AD线阻值,再不行那量桥的外围元件来判断桥是否有问题了,再不行那要考虑IO了,最后只能干桥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压桥压U座。。。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