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加错电压坏掉有得修吗?

楼主(2011-04-28):
默认频率在BIOS错手把CPU的电压拉得太高,之后开不了机了!查出是CPU坏了!

网友(点评):
超频有风险。调压须谨慎...CPU有保护一般烧不了。插别的板子上试试,如果烧了那就没得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见了盒装保不了!

网友:
加的电压只要不超出CPU最高电压范围应该是没事的,你可以在一台好机器上代换下

网友(点评):
光超没做好散热死了也不出奇。

网友:
放一天再说!!!我以前有那么一次!cpu好像坏了!但放了一天过后!再点又好了!!!那个爽啊!!!

网友:
一般都有保护功能,不会坏的啦

网友:
可以保   不可以修的哦

网友:
还没遇见过的!呵呵 注意了

网友:
应该有保护的吧?电压调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