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板2个IDE口有一个不能用,南桥挂了?

楼主(2011-04-28):
2个IDE口,对照着打阻值,完全一模一样。但一个不能用。
另不能保存CMOS设置,掉电就丢失。电压到了跳线帽了。
掉电

网友:
先看下bios吧

网友:
先加焊南桥。

网友:
你看一下bios设置里ide口全开了吗

网友:
加焊南桥~~~像这种情况南桥的问题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