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装系统 进PE蓝屏 求解

楼主(2011-04-28):
   原来是不开机  加焊了U供电芯片后 能进PE 一切正常 就等硬盘了 放那 过了几天后 硬盘来了 装不上系统  能GHOST   在进系统的时候蓝屏重启 进PE 也是那样 无语了  内存供电芯片发热厉害做过处理 还是这样 南桥换过 故障依旧   求解!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也很有问题的

网友:
在内存槽附近大电容短路了,拆了就好了

网友:
摸一下内存供电芯片烫不烫,换个,或者加焊下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处理后还会发热吗,多半还是这里的问题,热一定是接地脚腐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