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植球

楼主(2011-04-28):
新手学习植球碰到点问题请路过的大哥们指教:1:芯片抹的焊宝越少越好么,2:珠子用多大的。我拿显卡芯片试的,开始用0.76球一半,卡在钢网,用0.6的能落下,3:什么时候摘网,热的时候容易带锡造成黏连,冷的时候不好抠,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均匀涂上焊油,不能过多。多了会从钢网洞里冒出来。太少了。蒸发快,锡珠没化焊油就没了!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1.焊宝(助焊剂)要涂得少,要均匀.涂多了一会珠子会到处跑,造成植锡失败.最好用粘性稍高点的(个人意见)免清洗的
2用多大的珠子一般你钢网上有写的...乱用可不行.
3.如果你买的钢网可以放在芯片上吹不变形,你就植稳了再取吧.否则就是摆好珠子后就拿掉.

坛子里这方面的资料跟师兄的经验贴很多.楼主多使用搜索吧.

网友:
摘网的时候还是等彻底冷却了再摘,只要你焊好了也不会造成锡珠脱落的

网友:
植株用多少温度风枪吹

网友:
用植株台

网友:
别用钢网植球   那样用以把桥吹坏  用植株台  做好了拿到BGA上去吹  240度的温度  时间调60秒   珠子都不用补  很好用的   (注意:油不要摸多了 ,  不然珠子会跑到一起去 )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真多!!

网友:
这个多多练习就是了

网友:
这要看你用什么样的钢网了。一般助焊膏很薄一层就行。球的型号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就那么几种

网友:
1:助焊膏均匀的涂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2:一般情况下钢网上面都标着呢没有的话你拿锡珠试一下刚刚能落下去的是刚好的;3:在锡珠凝固助焊膏还没有冷却的时候拿下钢网是最佳的时间!

网友:
焊包要适量,先搞一层,然后用手指慢慢刮掉,自己试两次就明白要多少了。然后,如果太少了就会不方便植上去,我说的是手工咯。当然。如果是用钢网的可以加热的就不用想这么多了。大概用0.6的较好吧。

网友:
我的经验是涂焊油的时候用无名指沾上焊油,均匀的抹在芯片上,沾的不要多,只要感觉都到了就行,关于锡球钢网上有写。摘钢网嘛你感觉吹好后注意在强光下观察锡球。从很亮的一颗颗的开始发雾,一闪一闪的在抖动,在感觉基本上都发安静下来后基本上珠子就变硬了。这时赶紧将钢网抠下来。虽然很烫。干惯就好了。呵呵

网友:
第一次吹好以后趁热的时候用镊子夹点BGA焊膏,在钢网上轻轻多点几下后再吹一吹,植好的锡珠都是明亮明亮的,效果超好

网友:
只是纸上谈兵是不行的。还得亲自动手做才可以。别人经验永远也不会完全适应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助焊剂尽量少涂,涂均匀即可。

网友:
今天刚买了个BGA,真是好兴奋,看到这么多贴子,又感觉很迷茫。呵呵

网友:
钢网上面不是有写用多大的锡球吗  冒烟的时候用风枪吹20秒基本都融了  发现有沾钢网的 在上面加一点点助焊剂就会落下去了  差不多冷的时候就可以扣下来了 不要等冷了才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