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纯平显示器图像发暗、颜色不正 (以上图)

楼主(2011-04-28):
AOC 17纯平显示器图像发暗、颜色不正 已调了高压包,效果不理想。

最上面有黑边调不出来。

调了高压包后效果也不好。而且也有黑边

--------------------------------------------------------------------------------------------------------------------------------
这台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出只能到60HZ如下图:

--------------------------------------------------------
同型号的尾板已经换过了。不行。不是视放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从图片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换管座一定会好

网友:
笔记本是漏光啊。。这个是??。。。。

网友:
场电路的问题,场行同步是不是坏了 查看下

网友:
对比度也上不来 看下ABL电路,好长时间没修了,不知道是不是ABL这个代码了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板上那个最大的芯片性能不良所致,换一颗应该就好了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好像高压包不良

网友:
好像颜色还是对的,是不是亮度不足呀
查  灯丝电压及电容,,行供电电压,,栅极电压等,,

网友:
同型号aoc 正常刷新频率到85没问题的。这台机器输出只能到60HZ

网友:
同型号的尾板已经换过了。不行。不是视放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比我 还 逗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