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改4口通用高压条去测试灯管

楼主(2011-04-28):
之前看见过一个高手改这种高压条去测试灯管,自己改的时候不行了.
工具有:12V的4口通用高压条一个.有一个电源接口..
我把高压条的12V和ON/OFF接到电源接口的正极,然后高压条的负极接到电源接口的负极..测试灯管还是没用.
以前没注意看别人是怎么改的,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
这方法只适用笔记本的5V高压条

网友:
12伏做为开机电压太高了.

网友:
12V电源接10K电阻到ON/OF即可。

网友:
用笔记本的高压条测试 一根一根的 测试

网友:
现在有的最多的办法是,用7805做的。把7805的5V输出接到ON上就可以.剩下两脚一个接地一个接12V,中间为接地脚,7805上的字对着自己时左边是12V输入脚。右边是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