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进水开机无显

楼主(2011-04-28):
客户拿过来说是进水了,我拆机看了主板没发现有进水的痕迹,只有键盘和光驱上面有些水,裸点电流直接上到0.57不动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测量主板各个电压都有的,现没头绪了,忘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主板
进水

网友:
1.8 1.05 0.94CPU

网友:
V3000 电流0.57肯定CPU还没有工作起来,你要检查时钟和复位了,仔细看看水进到哪些位置,有些水比较干净到板上又干了,所以才会没有明显的痕迹

网友:
键盘下面就是南桥,看看南桥附近有没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AMD的板0.5不显,换了个S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