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726TX 这个样子,花屏来看看

楼主(2011-04-28):
如图 花屏.
何问题.
屏?
显卡?

网友:
换显卡!绝对OK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太多见,只能是先换了显卡再说,90%是显卡的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还用说嘛  不就是破显卡造成的

网友:
上次有遇到一台也是分屏的  记得好像是屏线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而且是英伟达的显卡。

网友:
还是先代换一下屏和屏线吧,都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屏幕出现分割现象大多数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外接看看,如果外接还花屏 那就是显卡了,如果外接不花就考虑屏线 或者屏

网友:
换显卡就OK

网友:
虽然没玩过BGA 但是这是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确实也会分屏

网友:
肯定是显卡了!加 焊看看再说~~~

网友:
排除下咯
换个屏线试试然后不行就搞显卡

网友:
先排除看看,不一定是显卡,屏的程序也有可能

网友:
90%是显卡。。屏线的几率小点。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做简单的 不行再上BGA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啊

网友:
惠普的机器还用考虑屏的问题吗?

网友:
我碰见过分成四个屏的,换显卡核心片就好了,分两个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后 , 上BGA 加焊成功 (不知道哪家加焊过了,心想不知能成不,大不了重新织一次) ,结果一次成功了

网友:
遇到过,干显存好了的。。

网友:
加焊一下很简单啊~~LZ 么久才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