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南桥发烫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楼主(2011-04-28):
故障现象:开机后南桥发烫,关机会死机 给南桥散热就不会死机 电压正常 VCCP阻值只有22欧左右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会死机 求高手作答
死机

网友:
南桥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Intel 还是AMD 的,这个都没说明白哦

网友:
是AMD的南桥吗?但南桥很烫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笔记本电脑,南桥过热,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桥发烫,还是先看看外围的器件吧

网友:
如果是AMD版的DV4的南桥应该是SB-700,本来就够热。

网友:
待机发烫不正常 开机有点发烫没问题的 是不是散热有问题 自动关机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时候死机呢,能不能进系统?主板上电压怎样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差,一般缺电压比较有可能

网友:
電源問題。先查一下供電的部份

网友: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能开机,楼主没说能不能进系统,如果可以的话,南桥肯定是好的,发烫的原因有很多种,楼主考虑南桥的供电,,和北桥的通讯信号,,,剩下的就省周围的电路了。。看不是说有少电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