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进水 屏无显示 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1-04-28):
版号为
LA46 DIS MB
09911-1M
联想 b460  外接显示正常 屏无显示
我测试lCD_EDID_CLK 有电压无波形     换完显卡之后就是没有波形  有时候电压还低
      ICD_EDID_DAT 持续有波形           换完显卡之后就是没有波形  有时候电压还低 有时候用示波器试的时候还上下的跳
LCD_TXAOUTO- 有电压有时无波形
LCD_TXAOUTO+ 有电压有时无波形
LCD_TXAOUT1- 有电压有波形
LCD_TXAOUT1+ 有点压有波形
LCD_TXAOUT2- 有电压有波形
LCD_TXAOUT2+ 有电压有波形
LCD_TXACLK-  有电压有波形
LCD_TXACLK+  有电压有波形
此机器为进水机器

lcd vdd 3v 没有 但是开启信号正常
所以我怀疑就是这个管子坏了  结果把 供电直接飞过来了
我把3d3v-s0 直接飞到lcdvdd了  飞过去之后还是一样的黑屏  过一会就白屏了
这两个信号应该不正常吧
我以前测就是瞬间又一下波形
lCD_EDID_CLK 628阻值   这个信号接了一个6个脚的东西  拿下来之后 阻值是800多
ICD_EDID_DAT 425阻值  这个信号也接了一个6个脚的东西  拿下来之后 阻值是800多

36有3.3v  35有1.66v

没有找到这台机器的图纸  我是对照这别的图纸量的    电路设计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我准备干显卡了

网友:
个人还是感觉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lCD_EDID_CLK
这个应该是有波型才对,你这个很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唉,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只要确定是这块的问题,就去干吧,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呵呵 很谨慎,学习你的精神

网友(点评):
别灌水啊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换显卡好了一块

网友:
你的也是进水坏的吗

网友:
EDID 好像是北桥读取屏上的马片吧!

网友:
有波波就好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地方进水了,要注意屏线接口和显卡周围的小电阻和电感有没有变质或是断路的

网友:
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果断干显卡!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
楼主想到没有刷BIOS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