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 集显无显维修

楼主(2011-04-28):
MCP61PM-HM 集显无显维修
采用英伟达 pcp61芯片组,集显无显,代码正常到亮机,
独显能显正常,
后来查到行场信号输出不正常

这个DAC_HSYNC,DAC_VSYNC,都是从桥里发出来的信号,电压也正常,
怀疑这两个门电路有问题,但现在手头也临时找不到这个74HCT32-5-S,好像是个与门,
请问能不能直接把DAC_HSYNC,连接到HSYNC这个信号上

网友:
拆掉,直接飞线就好。

网友:
我不是太能看懂图纸,飞线是可以,不过如果是与门那个东西内部坏了,那么5v是不是就没了,这5V是不是作为推动电压

网友:
那是或门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5V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或门的供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