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刚修好的液晶,就是图像不归中,控制面板调屏位置,自动不行。调到自左边了还是不全屏。分辨率调到最低800x600,不是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控制面板

网友:
驱动板是原配的话,调到最佳分辨率,多按几次“AUTO”键,不行手动调到最接近后按“AUTO”键。

网友:
是不是MCU坏了呀?刷一个看看吧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通用板呀,,
guangwu88888
我也怀疑他同通用版,有一宽屏必须主机设置1440)900才能把屏铺满

网友:
直接刷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网友:
行了,自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没弄好

网友:
这个情况总的来说是信号问题!接分屏器或者信号线有问题都会出这个问题,我遇到多了,很正常!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