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10n 待机一会有5v 3v一会有一会没有。

楼主(2011-04-28):
故障。。
待机一会有5v 3v一会有一会没有。
方正a610n  用的是精英g4100 主板。。附图纸
故障是。。有时待机0.09,,有时0.05 ,0.09时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不定时有时候插电0.05,,不开机,0.05时不开机查5v  3v 没有。。此主板系统供电用的是max1902 ,测1902工作条件,,22pin 主供电 19v   23pin 开关也有18v  9pin 基准电压2.5  21pin 5v 线性基准电压。28pin on3 7pin on5  没有电压,

问题出来了。查图纸7pin 是开启3v5v   3.3信号量sr40  sr42  均正常。。问题还是出在on3_5 信号这里。0.05待机情况下一直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在查on3_5 上级是sq3 控制发出  量sq3  sq2都正常。。

0.09待机情况下sq2   c脚19v  sq3G脚有。3.3    0.05待机下sq2   c脚0v  sq3G脚没有电压,

。查sq2 c脚vba_on  查不到从哪里出来的。

不知道查的思路对不对啊。。 求助高手。。。。

网友:
应该是EC控制的 ON3.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上了图纸。。能给我 分析下吗?

网友:
抱歉,我正在学习图纸呢,可能帮不上你什么忙,还是跟你一起等高手回答吧?帮你顶下。

网友:
论坛里的老大。。来给小地分析下吧。。

网友:
应该是EC吧 。你搜索一下电路图啊 。。。。电路图里on3 on5全部搜索一下就知道是哪里了 。是不是EC的工作条件不够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他的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个附近啊。。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MAX1902的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量过了。。 这个控制信号是io发出的

网友:
这个IO应该好找的,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io发出了那就是中间电路问题

网友:
我换个io试试。。。。

网友:
IO 正常吗,有可能是IO问题,LZ换个试下。

网友:
io 换过了,,还是老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