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19308HW 900W 驱动板按键的接法

楼主(2011-04-28):
                       请教    海尔HT-19308HW 900W 驱动板   按键的接法  。本身的最原始的,出厂模式的接法。由于屏线坏了。我想改用通用驱动板,改好了后发现要刷程序。现在想改回到原先的。结果我忘了原先的按键是怎么接的了。
                                     应该怎么去判断出来。我只找到了地脚,,是8脚。
                          有知道的。高手请讲讲…………谢谢了!
  从1脚到…………………………10脚。CN5表示           只  用的是1脚……………………8脚

网友(点评):
那么多图片,没一个清楚的? 除了找原板核对接线,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坏一根屏线,改通用驱动板,你不嫌麻烦。先测出驱动板按键端口电源,剩下的一个一个试一下。

网友:
听麻烦的 啊

网友:
自己研究了许久。好了。按键还原了。不要问我是怎么还原的。因为我是多半的毛运加一点点的技术。

网友:
排线一般多是按顺序的,这还有什么技术啊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我这个面板不是按顺序的。如果按顺序。指示灯可以亮,也可以开关机。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
呵呵,楼主,下次拍来做图要清晰点,不要太模糊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程序爱坏。。有空备份下来哦。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2011-05-28):
这个我知道。

网友:
我也在用这显示器..坏过一次,也是排线..

网友:
介绍个歪门邪道的方法,上淘宝去看看同样型号的图片。看线的颜色,就可以啦。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呵呵。就是上淘宝看的图片搞出来的!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