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45GM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1-04-28):
接修一块顶星945GM主板,通电测量开机针5V,复位针0.7V,测量IO有一脚是3.3V送到网卡ROM芯片的第6脚,其它的都没有头绪了,请问各位大哥该怎么处理。

网友:
主板是什么问题???你这样问估计大家都没有头绪了!

网友:
完全不开机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都没有说清楚加焊下IO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PCI的复位电压低吧,先测下与它有关的复位点阻值,再一个一个的拆掉排除,才可以找到是哪里拉低了电压,还是南桥发出来就低。

网友:
开机后复位针电压都没有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先确定所有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都启动不了,怎么能测量时钟,现在要跑线路的话,也没有表笔,看看客户要不要拿回去再下定论了

网友(点评):
没有表笔 你怎么测量的复位电压 ?

网友:
C\拆掉网卡试

网友:
触发都不成,先测触发基本条件吧,再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都不上电。。。LZ怎么会想到测复位去啦罗。。。先修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