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的ST指令线问题求助。。急

楼主(2011-04-28):
  我买的PC3000,有专修ST硬盘的USB 指令线,按照说明连接到电脑上,但是超级终端死活出不来硬盘信息,有时候是一行乱码,把波特率改高一点时会出2行硬盘信息,但是ctrl+z进不到 指令模式,开始以为指令线的问题,于是又买了一套新的,回来试了下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请各位高手帮忙呀

网友:
不明白  没有用过 这个东西

网友A:
不同的硬盘对应不同的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硬盘对应不同的波特率!

可否具体说一下呢?我的是ST12代的设置的38400的波特率正确吗?其他硬盘该设置什么样的波特率呢?除了9600

网友A:
38400是对的.
http://bbs.crsky.com/read.php?tid=1570923

你的提示什么?
是不是LED...? 那个是硬盘不接受指令! 如果你可以看到正常代码返回就说明你的指令性和波特率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00是对的.
http://bbs.crsky.com/read.php?tid=1570923

非常感谢哦,现在是有返回,Disc Ctrl Initialization complated
(p) SATA RESET   然后无法接受指令,(按CTRL+Z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00是对的.
http://bbs.crsky.com/read.php?tid=1570923

太感谢了哈,终于出来啦

网友:
你在这只能肜9600的,USB的在这用容易出错,直接在PC3000中用好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