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速来啊 急!!!

楼主(2011-04-28):
我把电脑主板给拆下了  把灰擦擦    可是装上去我就犯愁了   很多机箱上的小线我插不对啊  我郁闷  谁救救我啊   说的详细点啊   该怎么插呢 谢谢了

网友:
有英文的,主板上和线材上都有标,一一对应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标的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不会没有的,有的主板会标在附近空白地方,你仔细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有些标了的.有些没标的怎么办???

网友:
POWER-电源
REST-复位
SP-喇叭
POWER LED-机箱指示灯
HD LED-硬盘指示灯
NC-不用

网友:
看上面的标识,都有的,别急哈

网友:
能接好开机和电源灯的线就OK了,其它的实在没搞懂就不接它了

网友:
别着急,主板上就有说明的,不行上网查下插跳线的方法,网上多的是。
要是能找到主板说明书也好,上面就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o   谢谢   能加你的qq吗???我是修笔记本的!!

网友:
好好找找,肯定有标识 的,主板上的标识和插线头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