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W730S待机0.11,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8):
       接到同行送修的天运W730S,板号好像是223EIO。待机0.11,能触发,上到0.12掉电。拆机后先对+3VA和+5VA打阻值,没异常。估计是这个后级有问题。这样的情况我习惯到处摸一下看看有没哪里发热。水平低就这样了。有发现,有个三脚管子发热,打开图纸。这个志和代工的,没找到元件的标号。量了一下是个二极管,输入3.3,应该是和+3VA通的吧,一量果然是。这样就好确定了,对照图纸一看是+3.3VARTC. 查相关的电路,发现直接到南桥,于是先确定是不是线路中的电容或者什么的造成的。没发现异常,直接换南桥。接电,待机0.06。正常。触发到0.09大概数秒吧就掉了。估计是那里电压没出来。
     于是,按开机的后迅速的量了一下,发现+1.05V和VCORE都没。根据时序, 先看VCCP_ON#这一路,
是由EC发出到OZ824LN的,先打一下这个线路的阻抗。没问题,于是先换个EC。更换完毕,开机一路跑码,顺利修复。

网友:
看兄弟写的这么简单  感觉是秒杀么!加油兄弟!

网友:
能快速能找到问题,说明你技术还是可以了,呵呵

网友:
又来个秒杀的 太给力了

网友:
不错 秒杀 桌面背景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0.11不击,直接通电!很有速度!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啊

网友:
速度确实是快  有配件的就直接换 没配件的只能再次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