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915主板供电不足现象

楼主(2011-04-28):
今接到一台富士康915主板供电不足现象,检测发现诊断卡上的12V   -12V   3V    5V  一闪一闪,但测MOS管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板子上供电正常不?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12V上下管拆下来 测量

网友:
我断开了CPU供电电源了,检测还是一闪一闪

网友:
检测卡不准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看看

网友:
测电压时反复跳变

网友:
如果电源确认好的话就是主板上有地方短路了吧。一般会发烫的。用手在主板背面摸摸试下。

网友:
噢,刚才在查看烧上管的帖子,看到基地有个学员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故障,貌似是AGP或者PCIE旁边的一个场管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
主板轻微短路

网友:
遇到一例联想BTX板,是IO坏引起的,供参考

网友(2011-05-28):
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求给答复。。。
我把sc2646bts拆下来也是一样的检测卡会一直跳变。那应该不是SC2646的问题啊。我直接换了个去(有零件)。还是跳变。我接着看了下图。SC2646BTS是跟3个SC1211S有关系的。我继续查但是没问题。没思路坐求答复。   说一句上电查各处电压都是会一直跳变。没有发烫的东西。

网友:
谁有这版的图纸吗?发个谢谢。

网友:
我碰到一块是北桥供电MOS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现在就是开机后,各组电压在不停的跳变,桥也没有供电,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