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遭雷击后的维修

楼主(2011-04-28):
旭日410遭雷击后时而能开机,后来就不能开机了,现在电流跑0.715不动了,时钟芯片发烫,晶振两端电压分别为1.38V和1.50V,CPU风扇一直转,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本人没有示波器

网友:
时钟烫是正常,CPU上有复位吗,

网友:
先清楚雷电是由哪里进入!

网友:
CPU上复位该如何查找,从何处下手,我是新手

网友:
雷电是有网线进入的,刚开始不能上网,还能开机,只是偶尔不开机,后来就彻底不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下网卡芯片~~!
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现在的网卡芯片BCM4401KFBGY已经拆下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试,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CPU复位上假负载 看 要是不上真U可以先找出背面的点再上真U测

网友:
网卡有影响吗,有必要拆下吗,谢谢你了

网友:
麻烦各位高手亮剑出招,给我一帮助。

网友:
南桥、北桥估计有问题吗,按下开关,电流直接跑到0.71左右不动了,有会儿会是0.69

网友:
鄙视你们!说的都是废话!

网友:
先换个南桥再看看吧

网友:
楼主如果没有假负载,那只能换着修了,拆掉网卡后还不正常,那下面只能换南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