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看笔记本的故障的

楼主(2011-04-28):
老是看到他们用示波器在那测笔记本  主板是测笔记本的电压  时钟   这些吗

网友:
示波器的好处在于能够扑捉信号,面对掉电,万用表是搞不定的

网友:
掉电 你们是测哪里的啊  就测哪个供电嘛 大哥说的清楚一点嘛

网友:
哇。。。那侧的可多了,根据时序测啊,要分析走到哪一步掉电的,一句话说不清楚啊

网友:
示波器抓 信号   比较好 万用表确实作用有限

网友:
可以啊 自检时可以判断内存过不过还可以判断时序啊

网友:
不懂,有高手来讲讲啊

网友:
示波器看电压跳变比较好,一些信号也可以打得到,还有频率,有时万用表打到电压但是频率没有出来的情况还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