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问题) 万用表怎么测量开关管的好坏?

楼主(2011-04-28):
如题

手上有一数字万用表,两个开关管。。

却不知如何测定他们的好坏。。

请指教。。

网友:
可以测它们PN结的好坏,但无法测出它们的开关频率特性。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笼统 。的看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
测量PN结的电压降,多为0.7V左右为正常。

网友:
呵呵,多试试大家说的不就行吗

网友:
这个应当是维修人都会的吧,,因为不会判断其好坏,那就算给你多少高级的维修设备也没有用,,

网友:
拿一个好的,用万用表测量,得出一组数据:I。
拿一个待测的,用万用表测量,得出一组数据:II。
对比I和II,如果一致或相差很小则认为待测件OK;如果差别很大,则认为待测件不良。
一个器件要  在电路中能正常工作才可以认为是OK的,所以要判断一个器件是不是好的最好是搭一个专用的测试电路进行测试,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待测件替换  正常电路中的相同元件,然后再验证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管也是三极管,只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就用普通三极管的测法,能大致判断好坏。工作频率能不能上去就难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档档位检测,具体检测方法去网上可以下一堆书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把表打打蜂鸣档(二极管档)用任意表笔接触第一个脚,然后用任意表笔触第二脚,如果无穷,那就反过来测量,一般在500~800欧姆左右,任意表笔接触第二个脚,然后接触第三个脚,如果无穷,那就反过来测,阻值也在500~800之间,如果响,那就 说明不正常,不响就为正常。

网友:
这个是我个人在网上看资料后的经验,实际动手也没出现没问题,自学的,分不清结构,见笑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塲管还是三极管

网友:
网上一大堆。。

网友:
给你们一点新手的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