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K8AB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4-28):
一块754的主板,型号为NF4K8AB,IO为8712,故障为不通电(不触发),挑起IO的71脚,就能触发上电。你们说,是哪里坏了?是南桥坏,还是IO坏?

网友:
查开机电压  跑开机线路
这种板子 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个人理解IO坏,8712的71脚应该是收到SB发的一个SLP信号

网友:
闷,挑起72脚,还能触发吗?这是南桥发给IO的SLP S3#信号哦,正常要为高电平,IO才会发触ATX ON#信号拉低绿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懂  但是楼主你真是个牛人   居然会想起把IO的71脚挑起来

网友:
测试IO的工作电压跟桥的待机电压。。在就是桥到IO。。开关到IO。。都测试一下呗。。

电压都正常还不开就是IO撒。。。

网友:
因为在实际测量中发现71脚没有跳变,不知是IO引起还是南桥引起,所以挑起此脚。意想不到的是,此脚一起,该板却可以触发了,但是还是不能用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后来经月饼老师指导,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发现南桥已经短路了。

网友:
IT8712  71脚是SUSB  相当于SLP-S3#   挑起来怎么会上电, 是IO坏了吧,你是没有数清楚额

网友:
挑起了IO的第71脚,那高电平怎么来呀,71脚没高电平又怎么触发呀?

网友:
71是南桥给io的啊。你挑起来还能开啊、